LCD的复位引脚是否可以悬空??

楼主(2012-12-18):
布线的时候板子面积比较紧张,所以有些可有可无的连线尽量去掉。这款液晶的16脚是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也就是接低电平液晶就会复位。但是我根本用不着液晶复位的功能,原来是用下面这种方法连这个脚的:

现在考虑到节省空间,所以想把这块电路去掉,也做过实验了,在这个脚悬空的状态下液晶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我想问的是这样可行吗?这个复位脚悬空会不会有其他隐患??

网友A:
其实这个复位脚和单片机的复位脚是一个原理的!单片机复位脚不接复位电路,也可以正常工作,(当然可以用软件复位)。现在我们说的是硬件,一般复位都是固定电平复位的,高或低电平,如果这个脚不接电路,就是没有给个固定的电平了。。。但电路工作时,于是周围(PCB线)线路的电平变化和线路间存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如:窜扰,干扰等,当复位脚受到这些因素影响时,这时候,你的液晶或单片机就会工作不正常,导致不停的重启中。。。。个人建议还是这个脚一个固定的电平!!

网友B:
这些设备的复位引脚最好保留,板子再紧张也不可能多这一根线就走不下。
没有复位引脚是可以工作,但是为什么大多IC的都会给你一个复位,这些设备总有由于某些原因死了或者什么的时候,这时候你没有复位引脚软件靠软件复位行不通的。难道你还断电不成。

网友:
    最好留着用IO控制,方便软件的是抗干扰性能

网友C:
    R 和 C 最好留着,因為具有開機 RESET 的關係。當電源被開啟的瞬間,如果沒有這 RC 的延遲做 RESET,有時候畫面可能是花花的。

另外補充一下,如果系統開機的時候,若是所有的元件馬上就跟著開始工作(沒有 RESET 延遲,直接進入 ACTIVE 狀態),是會加大開機時候的瞬間電流,對整個系統也不好。雖然 LCD 算是工耗較少的元件,如果能避免就避免。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GPIO控制吧

网友:
    经各位一讨论,顿时觉得别人IC设计是相当完美的。其实经典的东西总有他的道理。对什么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复位脚和单片机的复位脚是一个原理的!单片机复位脚不接复位电路,也可以正常工作,(当然可以用软 ...

非常感谢,测试了一夜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可能周围干扰不是很强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设备的复位引脚最好保留,板子再紧张也不可能多这一根线就走不下。
    没有复位引脚是可以工作,但是为什 ...

一般的IC是这样,但是这款LCD的信号只进不出啊,就算它自己出故障了,我的MCU也检测不到的,所以也就没办法做自动复位,最多只能手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 和 C 最好留着,因為具有開機 RESET 的關係。當電源被開啟的瞬間,如果沒有這 RC 的延遲做 RESET,有時候 ...

哇,解释好有见地啊,上电瞬间电流过大的问题还真的没有考虑过,复位引脚这么细腻的功能也从来没想过,今天真的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