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vcc和gnd设置成全局的?

楼主(2012-12-19):
我在原理图package时出错了,说子图里面的端口数比父图里面多,后来发现都是些vcc和gnd,是不是他们的作用域有限啊?把他们设置成全局的是不是可以了?我用的版本是EE7.9.3,如何将vcc和gnd设置成全局的?

网友A:
可将不同的电压设为全局性:
如:
+3V3_DVDD   +3V3_AVDD   +5V_USB    +12V_AMP   +9V_AUDIO
GND也设为全局性:
PGND   SGND  AGND   DGND  RF_GND   AUDIO_GND   VIDEO_GND
具体操作,可COPY"VCC",重新命名即可!

网友B:
可以在中心库的symbol editor里面将你的VCC和GND的属性里面增加一个Global Signal Nam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中心库的symbol editor里面将你的VCC和GND的属性里面增加一个Global Signal Name即可。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将不同的电压设为全局性:
如:
+3V3_DVDD   +3V3_AVDD   +5V_USB    +12V_AMP   +9V_AUDIO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