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allegro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2-12-19):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在allegro里,点击右侧控制面板下option中的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这个下拉选项好快就收回去了,根本定不住让你选择。求解答

楼主:
我说的是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下拉项。也就是说我要从Etch这个Class换到Board Geometry,下拉小三角之后,下拉项定不住,它弹下来后很快消失了,导致选不到。

二楼的解答不是我要的答案,我的OPTION控制板是定住的,请细看我的贴图。

网友A:
    view点最下面的reset UI。。。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点最下面的reset UI。。。试试

试过了,没用

楼主:
    cadence16.5我重装了N回了,这次重装的原因是,好久没用360扫描病毒了,就扫描了一下,它把cadence的一个安装文件当成病毒杀了,导致cadence卸载不干净又重装不上,没办法就重装了操作系统,然后装上的cadence,装上之后,就出了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