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走线是自己拉线还是软件自动布?

楼主(2012-12-19):
DDR2,目标时钟频率200M。

能不能把约束设好了,让软件自己布,自己拉线感觉有点崩溃

楼主:
没人理会,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效果不理想再更改
我都是自己手动

网友:
    走线层面不多的情况下,自动布线效果很不理想!

网友:
    还是自己拉线吧。这么重要的信号线,机器布不放心

网友:
    体力活啊,手动拉,自动布线会比较丑,而且会如LS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