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出错求助

楼主(2012-12-19):
          出GERBER时出现如下对话框,无法进行下去,而且在9.3.1里面有问题,但是07里面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师解答。可是那里我不管是勾上还是不勾上都不行,总是出现同样的提示。文件原本是07版的,在07里面没问题,但是用9.3.1打开就会有,而且只要点击regenerate跑到100%文件就卡住了。试了几个文件了都这样,总不能是两者不兼容吧,实在不明白了,期待大师解答。公司的文件加密了,传不上来了,郁闷

楼主:
    自己顶一下,难道真是版本不兼容

网友B:
    不行的话试下把旁边的D码表全部删了,再重新生成下看可不可以。
    就是版斑竹给你截图的第二份的旁边的那个D-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试下把旁边的D码表全部删了,再重新生成下看可不可以。
就是版斑竹给你截图的第二份的旁边的那个D ...

    可以删掉,但是重新生成时就软件就卡死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脑配置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删掉,但是重新生成时就软件就卡死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脑配置不行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板子大的是生成会有点慢,但好像不会卡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板子大的是生成会有点慢,但好像不会卡死啊。

    运行到100%就再也不动了,每次都这样,唉,以后再试试吧。多谢!

楼主:
    07到9.3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呢,不兼容?D码设置不同?纠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07到9.3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呢,不兼容?D码设置不同?纠结啊

那你就在07版本里出光绘就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