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如何设置单个焊盘与内层铜皮之间的间距

楼主(2012-12-19):
现在要增大固定孔与内层铜皮之间的间距,其他空的间距不变,我从rules里面设置了之后整个图都变了,求指教!!!!!!!!!!!!!!!!!!!!!!!!!!!!!!!!增大单个焊盘的内层间距。

网友:
在ruler下面的plane规则里面设置

网友A:
设置rules都是这样设置的...至于你说的单个焊盘的话貌似还真不好搞...如果你是指的固定孔与内层铜皮的距离的话好办...你将固定孔做个库文件...原理图里面添加进去...将固定孔做成器件比如J1...到时候你设置rules就直接设置plane与J1的间距规则就行了...如果是想单独设置某个元器件的其中一个管脚与plane的距离这个真没搞过...

网友B:
可以针对这个固定孔的网络设置一个规则,或者吧这个固定孔设置成封装形式  针对这个封装设置一个规则就可以了。要多灵活运用下规则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针对这个固定孔的网络设置一个规则,或者吧这个固定孔设置成封装形式  针对这个封装设置一个规则就可以 ...

找到方法了!在classes下面all pads 分成两个部分:把需要单独指定规则的固定孔PAD放到一个CLASS里面,然后新建一个规则指定给这个CLASS,其他的用默认规则,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rules都是这样设置的...至于你说的单个焊盘的话貌似还真不好搞...如果你是指的固定孔与内层铜皮的距离的 ...

找到方法了!在classes下面all pads 分成两个部分:把需要单独指定规则的固定孔PAD放到一个CLASS里面,然后新建一个规则指定给这个CLASS,其他的用默认规则,就搞定了。

网友:
用IsPad AND In Component('*') 之类的规则BUILD来设置,或是去设置CLASS也OK

网友:
或者像我等懒人的话就直接添加一个 Polygon Pour Cutout 也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