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导出网表的提示

楼主(2012-12-19):
如附图提示,试了很多次都是导不出网表,换到同事那去能导也,而且DRC检查也是没有错误的,换个别的原理图就可以导出,高手指点一下啦,谢谢

网友A:
試試看將 OPJ 文件刪除,之後重新開啓 DSN 然後导网表。
或是關閉 ORCAD之後,將 CAPTURE.INI 搬移到其他地方,再重新開啟 ORCAD,之後重新导网表。

网友B:
allegro.cfg这个文件的路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cfg这个文件的路径不对吧。

能否说清楚一些呢,我现在是所有的原理图都无法出网表,包括之前导出成功的原理图;拿到同事那边去就导出成功,气人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將 OPJ 文件刪除,之後重新開啓 DSN 然後导网表。
或是關閉 ORCAD之後,將 CAPTURE.INI 搬移到其他地 ...

不行吧,新建不行;之前导出成功的,未动过,现在拿出来导,却失败,仍有以上提不。您说的移动CAPTURE.INT是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