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的相关操作

楼主(2012-12-19):
铜皮的安全间距和相同网络的安全间距在constiaints里面设置,
他的spoke个数和smd跟thu的连接方式可以在design parametres下的shape里面做全局设置
或者是在已放好的铜皮的 parametres里面做单独设置。

楼主:
参数选项卡下的l
cearence的用处我还不知道,请教大侠们的指点

楼主:
如果不闲麻烦,我们可以讲铜皮全部设置为full连接,然后通过加入void,重新updata铜皮就可以作为花焊盘的连接

楼主:
setup->user prefencences
Categories选择Display 下的 shape-fill
no -shape-fill 后面勾选就可以隐藏铜皮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up->user prefencences
Categories选择Display 下的 shape-fill
no -sha ...

怎么设置敷铜为全部覆盖焊盘的,我现在的办法要一个个该银角属性,有没哪里设置好后,敷铜会自动覆盖焊盘而不是十字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敷铜为全部覆盖焊盘的,我现在的办法要一个个该银角属性,有没哪里设置好后,敷铜会自动覆盖焊盘 ...

选中你的痛批右键在parameters选项卡下的thermal relief connect将thru、smd via中的链接方式设置为full

楼主:
铜皮的复制和别的软件不一样,首先你要选中铜皮然后右键copy to layer然后选中你要拷贝到得层然后点击copy /ok最后update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中你的痛批右键在parameters选项卡下的thermal relief connect将thru、smd via中的链接方式设置为full

嗯,用你的方法试了下,能用,谢谢,再请教下,敷铜前能指定一个区域不被敷铜吗,而不是在敷铜后再去挖空,就像我要实现排插缝隙里地的敷铜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用你的方法试了下,能用,谢谢,再请教下,敷铜前能指定一个区域不被敷铜吗,而不是在敷铜后再去挖空 ...

在你不想铺同德地方设置shape keep out。那你就选择十字链接而不是full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你不想铺同德地方设置shape keep out。那你就选择十字链接而不是full

请教下,shape keep out在那个位置,因为以前都是手动void的。

楼主:
area里面设置

网友:
用花焊盘好了 实焊你会麻烦硬件头痛焊接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