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rcad caputre里器件的reference会出现下划线?

楼主(2012-12-19):
为什么orcad caputre里器件的reference会出现下划线?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两种原因,1是你在画这个器件的时候,在名字栏那边写成U\
2是有可能你在设置这个器件的reference的时候填写有误

网友A:
我猜你是不是裝了 ORCAD 16.6 版本 ?
ORCAD 16.6 目前的確有此問題,就是當你手動修改編號後,會自動加畫底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是不是裝了 ORCAD 16.6 版本 ?
ORCAD 16.6 目前的確有此問題,就是當你手動修改編號後,會自動加畫 ...

是的,16.6.
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6.6.
bug?

不是BUG,是保留用户修改的编号,当你自动编号的时候,用户编号可以被保留而不重置

网友B(2015-02-25):
那請問要如何將底線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請問要如何將底線拿掉?

請參考圖片動作。點選元件之後按壓滑鼠右鍵,然後依照圖片點選。

网友(2015-12-02):
    請問您解決了嗎,我也有這個困擾

网友:
    真的可以耶,不错的小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