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做盲埋孔么??

楼主(2012-12-19):
板子遇到到尺寸问题,没地方打通孔了,想请教allegro怎么打盲埋孔啊。。。

网友A:
首先搞清楚准备做几阶HDI板?对应的层叠怎样?再考虑成本、板厂工艺。
论坛里下载一个例子

1,Pad  Designer 设置好盲埋孔参数

2,导入网表后设置,建立B/B padstack 的start layer 与end layer。

3,constraint manager里设置net对应的盲埋孔,跟通孔方法一样。

4,出gerber时设置对应的DR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搞清楚准备做几阶HDI板?对应的层叠怎样?再考虑成本、板厂工艺。
论坛里下载一个例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搞清楚准备做几阶HDI板?对应的层叠怎样?再考虑成本、板厂工艺。
论坛里下载一个例子

请问盲埋孔对工程造价会不会提高很多啊,焊盘上打孔会不会增加虚焊的风险啊

网友B:
造价是提高很多,焊盘上打孔当然会增加虚焊的风险,如果焊盘很大(如LDO的散热焊盘),孔不大(10MIL)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价是提高很多,焊盘上打孔当然会增加虚焊的风险,如果焊盘很大(如LDO的散热焊盘),孔不大(10MIL)应该 ...

谢谢~~~

网友:
可以设置的 一般这个问题交给LAYOUT好了 这年头术业有专攻 如果作为领导的话什么都要自己扑上去全抓的话那不得活活累死 硬件出问题找硬件 结构不对抓结构 LAYOUT出问题找LAYOUT

网友:
而且如果可能的话 手下能力越强其实最省力 只要制定计划就行了 做头的话只要指挥能力和眼力 以及脑袋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抓重点的 这个应该是专攻的去抓

网友(2013-04-26):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