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背面的电容的放置能复制/复用吗?

楼主(2012-12-19):
我画的板和开发demo板的FPGA、CPU都相同,其他外围电路相差比较大,因此我就从头来了,但FPGA 、CPU背面的那一堆电容是相同的,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把开发板中的电容的Place 复制过来?
这样比自己place manually 会省掉不少时间

网友:
    file--export-placement应该可以,先导出你需要的,在导入的板子上删除那些电容,再import进来试试

网友:
    首先你保证原理图那些电容的位号与DEMO板的一样 然后在DEMO板的PCB中直接IMPORT 新的网表进来 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