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元件高度时,怎么批量设置?

楼主(2012-12-19):
在.brd中添加元件高度时(setup-->areas-->package height),怎样同时选中相同高度的器件,一次性设置它们的高度呢?因为在做封装时部分器件没有设置高度,在导出3D图形给结构验证结构设计时要求所有器件必须要与实际高度一样;我现在是一个一个改的。。。如果数量较多的话,有没有办法批量设置呢。。

备注:改封装然后update做法虽地道但最慢,当务之急是马上出3D文件,上述内容说的是如何在.brd中批量修改。。。

网友A:
改封装,再update进来

网友:
ls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封装,再update进来

改封装最麻烦,得一个一个改。。。。要是有上百个元件要设置高度,仅改封装就得很长时间,。。。。
当务之急是马上出3D文件。。。

网友A:
上百个都是不同的器件,也可以很多是相同的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百个都是不同的器件,也可以很多是相同的封装吧

我问的问题的实质是批量修改不同封装的高度。。。大侠。。。是设置多个器件的高度,不是讨论封装。。。

网友B:
    操作方式不同,常规是改不了的,可考虑用L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方式不同,常规是改不了的,可考虑用LSP

可以改,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批量改。。。

网友:
    有方法了,告诉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