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实现部分敷铜不会被盖绿油

楼主(2012-12-19):
如图所示,我要实现3.3V电源处大面积散热,用敷铜方式会被盖绿油,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采用敷铜不会被盖绿油,实现下图DXP所画效果

网友A:
在soldermask top(bottom)画shape,或者做成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dermask top(bottom)画shape,或者做成焊盘

我刚开始也是用焊盘形式,不过这样每画次板都要做个焊盘麻烦,你的方法具体怎么操作,Options蓝的class和subclass怎么选择,敷铜都是ETCH和top,麻烦你能详细说明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也是用焊盘形式,不过这样每画次板都要做个焊盘麻烦,你的方法具体怎么操作,Options蓝的class和 ...

class         PACKAGE GEOMETRY
subclass      SOLDERMASK_TOP

楼主:
SOLDERMASK_TOP是阻焊层意思,那助焊层PAST也要加shape嘛。加不加板子做出来有啥区别

网友B:
    还是不懂生产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生产啊你。。。

    呵呵,不过我想很多新人人跟我一样,只会画PCB,对做板子的流程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生产啊你。。。

    那请教下,静态敷铜与动态有什么区别,我在PCB中试就外观不同,不知道在实际运用中有什么要求

网友:
    PASTmask做钢网用的,做PCB的时候就不需要用到。只是在元件焊接的时候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下,静态敷铜与动态有什么区别,我在PCB中试就外观不同,不知道在实际运用中有什么要求

    静态不避让。动态避让。。。。自己画下试试就知道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不避让。动态避让。。。。自己画下试试就知道 了。。

    呵呵,受教了,谢谢

网友:
    想漏铜,就开窗;
    你想强连的时候,就会发现静态铜的一个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