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坐标的起点是否可以变更?

楼主(2012-12-19):
    目前allegro默认是左上角为drill表格的起点,能否转为右下角为起点?

网友:
    不明白
    任意放

楼主:
    如图,希望把默认的坐标点换到右下角,是否可能?

网友A:
    move 右边选上groups,drill表随便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e 右边选上groups,drill表随便放。

    谢了,是想通过改变系统的默认起点坐标,来做了自动drill的动作,不然表格会乱跑。
    目前看只有先跑出个表格放置后,才能运行自动drill的动作,位置才能固定,相当于手动多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