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drc在那里可以看结果

楼主(2012-12-19):
我想看运行的结果希望可以找到对应的drc是什么问题,比如是安全距离的问题还是联通性的问题。大侠帮忙一下

网友:
规则里面有,163的话直接点DRC前面的方框也可以显示如图一(这是15.7的界面)·!

网友A:
在Tools\Quick reports\Design Rules Check Report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ols\Quick reports\Design Rules Check Report下

谢谢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