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的原点能自己设定吗?

楼主(2012-12-19):
画完PCB后,生成SMT器件坐标给生产,但他们贴片机的原点和我PCB的原点不一致。我想请教一下贴片机的坐标能自己设定吗?比如我生成的坐标文件中,一个MARK点的坐标是20,30。我把贴片机移动到这个MARK点处,贴片机显示的坐标是-58,-45,那么我能不能使贴片机在这个MARK点处显示20,30的坐标数据呢?
贴片机是三星的CP45F/FU-L。

网友:
我的理解:只要你导出的是绝对坐标,坐标本身没有偏差,就可以进行贴片。mark点坐标在贴片前是可以校正更改的,可以进行整体的校正补偿。如果你导出的坐标没有个别元件的偏差,对于贴片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制作贴片程序程序过程中,mark点可以自由选择。

楼主:
导出的都是器件在我PCB坐标系中的绝对坐标,器件之间也不存在坐标偏差,现在的问题是我PCB的坐标和贴片机的坐标不会恰好重合,我PCB中的原点和贴片机的原点不会恰好重合在一起,比如在我PCB中,一个MARK点的坐标是20,30,而贴片机中,移动到这个MARK点时显示的坐标可能是-58,-45。这样的话就不能直接用我输出的坐标。要么把我输出的坐标数据全部重新处理,减去他们之间的偏差(感觉这样费点事,而且我原来输出的坐标数值一般都比较规整,这样一处理的话,坐标数据可能会变成有很多小数的);要么就把贴片机的坐标调整一下,使得他的坐标原点和我PCB的坐标原点一致。
现在我就想知道第二种方法可行不可行,在什么地方调整贴片机的原点呢?

网友:
首先,由设计软件导出的坐标绝大多数情况下和机器原点的坐标是不完全重合的。在PCB设计过程中,很多都是以其左下角或其它角的一个通孔做原点的,而贴片机的坐标原点是整个PCB板的左下或右下角为原点的,必然会有偏差值。另外,如果是双面板,尽管输出时有TOP和BOTTOM之分,但因为是选定其中一面(一般是正面)的同一个原点为参考点进行输出的,贴片机在贴装BOTTOM面零件时,镜像后的坐标肯定不会重合。
其次,大多数导出的坐标的单位是MIL或是英寸,在后续的贴片程序制作中必然要进行单位的转化和数据的处理,因为多数的贴片机坐标所使用的单位是毫米。在处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也会调整MARK点的坐标,当然贴片机贴片时,可能在机器上还要进行微调。
当然,如果你设计的时候PCB的原点恰好是贴片机的原点,而你输出的坐标单位是公制的,不考虑贴片机精度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那样也给生产线节省了很多调试的时间。规整的坐标不一定不进行调整,还要根据贴片机的精度和焊接的效果进行微调的。我不清楚三星的CP45F/FU-L的原点在哪里,但大多数的贴片机的原点就是左下角和右下角(PCB的停板位置),貌似不可以调原点的,只要把PCB原点与机器原点的差值补偿到程序中就可以了,也就是重合了。

楼主:
谢谢回复,我PCB输出的坐标都是公制。我原本是想让生产直接输入我输出的坐标值,然后他调整贴片机的原点(或者设置一个值。贴片机能自动补偿我的原点和贴片机原点的偏差),这样生产会节省很多调整时间的,要不然现在他们都是手工移动到相应的器件中点,取得对应的坐标,太费时了。

网友:
其实他们之间的补偿值你也可以设定的,你可以询问他们,你的坐标和他们teach后的坐标相差是多少,然后将这个差值写到你输出时的move origin值中,可以减少不少调试时间。如果他们每一个元件都分别teach而不是整体校正,在你输出时没有偏差情况下,那贴片机的精度有点低了。

楼主:
“然后将这个差值写到你输出时的move origin值中”。
这个是指在PCB输出器件坐标的时候还是在贴片机中调整?如果在我输出PCB的时候,那么和我在3楼里说的
“要么把我输出的坐标数据全部重新处理,减去他们之间的偏差(感觉这样费点事,而且我原来输出的坐标数值一般都比较规整,这样一处理的话,坐标数据可能会变成有很多小数的)”
也差不多,还是会有很多小数,这样输入贴片机的时候也繁琐一些。

楼主:
teach是示教的意思吧?他们现在每个器件都是用示教取得器件的坐标的。我一直想让他们直接输入我输出的器件坐标,但就是因为坐标不一致的原因没法直接用
如果补偿值能设定,那么我直接在贴片机中设定补偿值,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PCB输出的坐标数据呢?

网友:
作为一个PCB 设计人员,能够为节省产线的调试时间而探个究竟,难能可贵,他们应该为有你这样的LAYOUT工程师而庆幸,赞一个!因为没有接触过三星的贴片机,所以不是很精通。刚才看了一下你说的机型CP45模拟软件。它的坐标系统是可以选择的,也就是右下,左下,左上和右上。一般情况下,为了避免错误,他们会选择与机台流向相配合的座标系统,也就是说你输出时选取的原点与SMT程序选取的坐标系统要吻合,这样坐标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补偿值可以在贴片机中设定,在PLACE ORIGIN 输入X,Y 值即可。在你的描述中,每一个零件都需要TEACH,这我不能理解,除非你给他们的每一个坐标都不是原件的中心!如果PCB上零件有几千颗,岂不容易出错?

楼主:
呵呵,谢谢,当时过去看的时候,右下,左下,左上和右上这几个选择看到了,也试着选择与我输出坐标一致的方向,但原点还是有很大的偏差,就是没补偿过来,等有机会去生产那边看看能不能输入那个补偿值。
我输出的都是器件的中心坐标。有两个原因:一是生产那边技术力量很薄弱,没人懂贴片机这些东西,都是一直沿用很早以前的做法;二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坐标不一致的原因。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用我输出的坐标值,所以只能挨个TEACH。

网友(2013-03-26):
    一般情况下是自己放的,但是有些情况下要多放,而且要相互之间成斜对角关系,等LZ画的高级板子多了就知道了

楼主:
    LS说的是啥?没看明白。难道说的是mark点?

网友(2013-05-06):
    这种情况最好是你去了解机器的原点设置在哪里,PCB板在生产时的流向规则,如产线都是习惯用左下角作为原点:
1.将PCB按照流向规则进行旋转
    2.将旋转后的左下角设定为你坐标的原点
    3.导出坐标文件
    经过这样处理后的坐标文件在产线上使用时才会经过最少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