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PCB制作时间

楼主(2012-12-19):
各位大侠:
  知道电路板制作分“开料-钻孔-沉铜-全板电镀-外层干膜-图形电镀-蚀刻-阻焊-字符-喷锡-成型-电测-FQC-FQA-包装“有谁知道PCB的制版每一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
整个过程很快的,现在很多打样的在拼时间。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2014-11-03):
由于每个厂家的运行模式不同,在每个工序耽搁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常规2层板是4-5   四层板6-7天,客户要加急的就另外算周期。 如多付费加急2天。 那三天就可以做出来出货了。

网友:
每一步流程在两小时左右,当然在转接流程的时候就要过数与调度,计划转接。 有的工序花的时候会长达3-5小时,这个没有限定的。

网友:
只要有钱,双面板24小时就能搞定

网友:
上面老兄说得对,其他客户的板子停下来。专门搞一款板子确实一两天可以搞出来。 所谓的耽搁就是还有其他客户的板子在生产线上的。具体建议你到生产线走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