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or CAD输出网络表时提示无效指针

楼主(2012-12-19):
    求救,or CAD输出网络表时提示无效指针

网友A:
    楼主是在Win7下运行ORCAD吧,用管理员打开ORCA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Win7下运行ORCAD吧,用管理员打开ORCAD就行。

    用的是win xp的

网友:
    呵呵,我在Win7下和楼主遇到一样的问题,用管理员身份运行orcad就解决了。xp下没有装过16版本。

网友:
    我也是才学用这个软件,我在自己家里的电脑win7系统装就没有问题,结果公司装的xp装起来就是楼主的问题一样,希望得到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