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高速开关

楼主(2012-12-19):
10金币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款高速开关,电源电压为5v,可控制3v至36v的通断,电压开关速率要求在ns级!!!
急用!!!最大可支持电路在200ma或者150ma及其以内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如果不行,你把3904换一下

场效应管就使用AO3415或者速度快一点的

网友A:
你得告诉我们电流吧?  得说说流过开关的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告诉我们电流吧?  得说说流过开关的电流大小

希望最大可支持150ma即可

网友A:
你这开关是程序控制的呢? 还是需要手动控制的呢? 开关的响应时间要求ns级别 只需要控制通断么 还是要求这边断开就连接那边 这边闭合就断开那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开关是程序控制的呢? 还是需要手动控制的呢? 开关的响应时间要求ns级别 只需要控制通断么 还是要求这 ...

程序控制,只要单刀的就可以了

网友B:
TPS2011\FPF2002-FPF2006等一大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PS2011\FPF2002-FPF2006等一大把。。。

“TPS2011等一大把的”可以支持36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如果不行,你把3904换一下

3904是三极管不是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2011等一大把的”可以支持36V输入???

凌力尔特有大量大电压输入范围的开关。。。去官网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