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阻焊盘未放置的话,怎么去检查!

楼主(2012-12-19):
盘阻焊盘未放置的话,怎么去检查!DRC貌似是报不出来的!

网友A:
如果是阻焊检查,在Batch DRC有相关的检查项。
《SiP。。。》书籍第19章,19.2.2 第(8)项Others(354页)有描述,我就不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阻焊检查,在Batch DRC有相关的检查项。
《SiP。。。》书籍第19章,19.2.2 第(8)项Others(354页) ...

在DRC里面是检查不出来的,只能检查出无盘的阻焊丢失,假如器件有焊盘的话,它是检查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DRC里面是检查不出来的,只能检查出无盘的阻焊丢失,假如器件有焊盘的话,它是检查不出来的!

有焊盘,无SolderMask,可以报告出来。

楼主:
哦,知道了,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我用的05做的,05的确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焊盘,无SolderMask,可以报告出来。

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我没有用高版本做测试,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焊盘,无SolderMask,可以报告出来。

O5版本的我没有检查出来,能否指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O5版本的我没有检查出来,能否指教下!

05我试过了,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我试过了,没有问题的。

我检查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查出来!

网友A:
那可能是软件装的有问题,重装试一试。或者是破解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软件装的有问题,重装试一试。或者是破解的原因?

不会这么悲剧吧,这个软件我们都在用,如果安装有问题,哪其他设计上是不是也有问题,,吓人了,得去查查!你那有没有截图啊我看看!

网友A:
我也不确定是安装的问题,只是觉得这个功能通常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确定是安装的问题,只是觉得这个功能通常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事实就是没有检查出来,上次遇到的时候因为我前期没有检查库,到了板厂才发现,但是我检查时确实没有发现,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