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package的时候出现Parts DataBase中没有某个符号的Part Numbe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19):
我在原理图package的时候出现Parts DataBase中没有某个符号的Part Number是什么原因?
检查symbols和Parts都有Part Number啊,错误提示如下,请高手帮忙解答。

ERROR: There is no Part Number: FCT16245 in the Parts
DataBase for symbols with Part Name: FCT16245 and Part Label: 16-Bit Transceivers.
[Please add the Part Number to the PDB either directly
or by having the project file point to a PDB that contains it.]

网友A:
删掉有问题的元件,重新调一边进来,再PACKAGE就好了。

网友B:
打开中心库对应器件的symbol,检查左下角是否有Part Number项。

网友C:
看看库里的Part Label,这个也需要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有问题的元件,重新调一边进来,再PACKAGE就好了。

试了,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中心库对应器件的symbol,检查左下角是否有Part Number项。

有,这个肯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库里的Part Label,这个也需要对应的

请问怎么对应?我原来的Part Label跟Part Number不一样回来我都给改一样的了,还有part name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对应是是你的DxDatabook里面的这个项的名字要和你库里的Part里面的这个项对应起来。
比如你Dxbook里面的器件:
PartNumber: IC1234PN
PartLable: IC123Lable
PartName:IC123Name
这是你的库里的Part也需要想上面的那样写名字

网友C:
能不能把你Package时的信息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你Package时的信息发上来大家看看。

Package时的信息如下,总共有二十几个问题,几乎所有器件都有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麻烦您帮我看看,非常感谢

-------------------------------------------------------------------------------------------------------------------------------------------------------
Started C:\MentorGraphics\7.9.3EE\SDD_HOME\wv\win32\bin\packagerui.exe F:\demo_dx\demo_dx.prj /d Board1 /nobrowse /config "C:\MentorGraphics"

Packager Version: 020806.00

Commandline is: "C:\MentorGraphics\7.9.3EE\SDD_HOME\wg\win32\bin\package.exe -jF:\demo_dx\demo_dx.prj -nBoard1 -Add"

The Common Database is at "F:\demo_dx\database".

The Root of this design is "Deme_Root_1".

The Front End Snapshot of this design is "DxD".

The PCB Design Path of this design is at "F:\demo_dx\PCB\Board1.pcb".

The Central Library is at "F:\Central_Library_for_DxD-Exp\Central_Library_for_DxD-Exp.lmc".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Disable Repackage status.
!Repackaging will be allowed!

The PDBs listed in the project file will be searched to satisfy the parts
requirements of the iCDB only for parts not already found in the
Target PDB.

The AllowAlphaRefDes status indicates th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containing all alpha characters should be deleted
and the relevant symbols repackaged.

The cross mapping of symbol pin names to Part Number pin
numbers will be checked for packaged symbols and mapped correctly
for unpackaged symbols.

Properties that have been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found at Library Manager/Common Properties will be checked fo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tsDB and the non-null properties on symbols.
Those properties checked off (other than Part Number)
will not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PartsDB to symbol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were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EPFIXEDWIDTH"
"EPFIXEDLENGTH"
"Term"
"SIM_MODEL"
"SIM_MODEL_FILE"
"Array Component"
"ICX_PART_MODEL"
"Use Verilog"
"Order"
"Parametric"
"Value2"
"Tech"
"IBIS"
"Part Label"
"VHDL Model"
"Verilog Model"
"Cost"
"Tolerance"
"Part Number"
"Value"
"Part Name"

Testing of Packaging is being terminated with 22 errors and 1 warnings.
Design has NOT been packaged.

Writing to Log File: Integration\PartPkg.log

There have been 22 errors and 1 warnings.

///////////////////////////////////////////////////////////
///////////////////////////////////////////////////////////
///// The Log File will now be copied to this window. /////
///// Therefore the data above will also appear below /////
///// with more specific error and warning messages. /////
///////////////////////////////////////////////////////////
///////////////////////////////////////////////////////////

Packager
--------

09:27 AM Saturday, December 29, 2012
Job Name: F:\demo_dx\demo_dx.prj

Packager Version: 020806.00

Commandline is: "C:\MentorGraphics\7.9.3EE\SDD_HOME\wg\win32\bin\package.exe -jF:\demo_dx\demo_dx.prj -nBoard1 -Add"

The Common Database is at "F:\demo_dx\database".

The Root of this design is "Deme_Root_1".

The Front End Snapshot of this design is "DxD".

The PCB Design Path of this design is at "F:\demo_dx\PCB\Board1.pcb".

The Central Library is at "F:\Central_Library_for_DxD-Exp\Central_Library_for_DxD-Exp.lmc".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Disable Repackage status.
!Repackaging will be allowed!

The PDBs listed in the project file will be searched to satisfy the parts
requirements of the iCDB only for parts not already found in the
Target PDB.

The AllowAlphaRefDes status indicates th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containing all alpha characters should be deleted
and the relevant symbols repackaged.

The cross mapping of symbol pin names to Part Number pin
numbers will be checked for packaged symbols and mapped correctly
for unpackaged symbols.

Properties that have been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found at Library Manager/Common Properties will be checked fo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tsDB and the non-null properties on symbols.
Those properties checked off (other than Part Number)
will not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PartsDB to symbol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were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EPFIXEDWIDTH"
"EPFIXEDLENGTH"
"Term"
"SIM_MODEL"
"SIM_MODEL_FILE"
"Array Component"
"ICX_PART_MODEL"
"Use Verilog"
"Order"
"Parametric"
"Value2"
"Tech"
"IBIS"
"Part Label"
"VHDL Model"
"Verilog Model"
"Cost"
"Tolerance"
"Part Number"
"Value"
"Part Name"

Checking for errors in the ICDB...

No errors found. Proceeding with packaging...

Common Data Base has been read

Target PDB Name: Integration\LocalPartsDB.pdb

WARNING: There are no PartsDB partitions from which to extract parts.
Proceeding using the data in the local PartsDB "Integration\LocalPartsDB.pdb".

Number of Part Numbers: 21
Part Numb: BNC_1 -> Vend Part:
Part Numb: CON_EDG_64 -> Vend Part:
Part Numb: C_P0.01pF -> Vend Part:
Part Numb: C_P3.3uF -> Vend Part:
Part Numb: C_P47pF -> Vend Part:
Part Numb: C_0.1uF -> Vend Part:
Part Numb: DG419AK -> Vend Part:
Part Numb: EPC1064 -> Vend Part:
Part Numb: EPF8282A -> Vend Part:
Part Numb: FCT16245 -> Vend Part:
Part Numb: LED -> Vend Part:
Part Numb: L_50uH -> Vend Part:
Part Numb: R_2K -> Vend Part:
Part Numb: R_10K -> Vend Part:
Part Numb: R_100 -> Vend Part:
Part Numb: R_220 -> Vend Part:
Part Numb: R_510 -> Vend Part:
Part Numb: TC55B4257 -> Vend Part:
Part Numb: TLC5602A -> Vend Part:
Part Numb: 20L10 -> Vend Part:
Part Numb: 74ACT574 -> Vend Part:

Number of Part Names: 1
Part Name: TLE2037A -> Part Number:

Number of Part Labels: 0

Checking fo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non-null symbol properties and PartsDB properties,
but only for those properties checked off in the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Checking the validity of the packaging of prepackaged schematic
symbols. Only the first error in symbols having the same
Reference Designator will be reported.

ERROR: There is no Part Number: CON_EDG_64 in the Parts
DataBase for symbols with Part Name: CON_EDG_64 and Part Label: (null).
[Please add the Part Number to the PDB either directly
or by having the project file point to a PDB that contains it.]
The relevant symbols are:

Block Deme_Root_1, Page 1, Symbol $1I41

ERROR: There is no Part Number: FCT16245 in the Parts
DataBase for symbols with Part Name: FCT16245 and Part Label: FCT16245.
[Please add the Part Number to the PDB either directly
or by having the project file point to a PDB that contains it.]
The relevant symbols are:

 Block Deme_Root_1, Page 1, Symbol $1I1277
 Block Deme_Root_1, Page 1, Symbol $1I1424
Block Deme_Root_1, Page 1, Symbol $1I1395
 Block Deme_Root_1, Page 1, Symbol $1I1366
 Block Deme_Root_1, Page 1, Symbol $1I1337
Block Deme_Root_1, Page 1, Symbol $1I1308

网友C:
这个信息写的很清楚了,只能根据这个信息查先。真不行了就要发库给别人看了。

网友B:
There is no Part Number: FCT16245 in the Parts
应该是只做了Symbol和Cell,没组成Part;

所以说在实际工程的DxDesigner里,DxDatabook要用Part View,不要用Symbol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re is no Part Number: FCT16245 in the Parts
应该是只做了Symbol和Cell,没组成Part;

所以器件都做part了,而且可以确定是从part view里拖出来的。。。

网友:
做了Part之后,有没有改动过Symbol或者Cell的pin name / pin number ?

比较直接的办法是删除那个Part,用现有的Symbol和Cell重新建一个Part,然后去原理图里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息写的很清楚了,只能根据这个信息查先。真不行了就要发库给别人看了。

能给我发个你的邮箱么?我把原理图和库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吧,拜托了!

网友:
我想到比较好的办法是你能提取一个或者两个有代表性的库就可以了,然后放到论坛让高手看看。因为我做的是DxDatabook的方式的,symbol直接映射partnumber还真的没有做个,所以也不敢说能把问题解决了。已经发消息给你。

网友A(2013-01-22):
你有试过在dxdatabook里面做verifacation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试过在dxdatabook里面做verifacation 吗

没有,请问这个该怎么做?

网友A:
打开DXDATABOOK,点击下图中黄色的按钮,如果有红色的原件,直接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DXDATABOOK,点击下图中黄色的按钮,如果有红色的原件,直接双击

没有红色的元件,但是状态都是不能找到库,求解答!

网友:
双击有问题的器件

网友(2013-10-18):
引用 楼主:
所以器件都做part了,而且可以确定是从part view里拖出来的。。。

请教个问题,我在做part时,遇到下图的情况,好像是symbol的pin(s)没有映射,请问如何设置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