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楼主(2012-12-19):
    各位,我想做一个升压电路,3V-5V升压直6.7V,各位大侠谁有解决方案?谢谢!分离元件和芯片解决都可以!

网友A:
    LZ应该给出具体要求啊,譬如输入信号的类型,输入信号的大小是否固定,还是仅仅是一个范围?能提供的电源有哪些类型?幅值分别是多少?不讲清楚,别人没法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给出具体要求啊,譬如输入信号的类型,输入信号的大小是否固定,还是仅仅是一个范围?能提供的电源有 ...

输入DC5V,别的没什么了,就想将其升压至6.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DC5V,别的没什么了,就想将其升压至6.7V。

这个很有难度,根据能量守恒,电流会变的很小,而且不确定你这个DC5V是是floating的,可以叠加到10V或者15V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有难度,根据能量守恒,电流会变的很小,而且不确定你这个DC5V是是floating的,可以叠加到10V或者1 ...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就是想找一个5V升压到6.7V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就是想找一个5V升压到6.7V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所在是一般都是用大电压降到某一个稳压值,如果,没有一个大电压,就像是一个IC芯片,他的供电源是5V,那么它的端口输出的电压最大也只能是5V,楼主要明白你这个电路的升压难度所在。

    反对!: 5.0
    反对!: 5
    反对!! 这孩子还没入门~!
    不要误导人家 DC-DC不是只有降压的 还有升压的
    反对!: 5
    确实。。。应该去看看电源IC目录 哈哈
    反对!: 5
    这孩子还没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所在是一般都是用大电压降到某一个稳压值,如果,没有一个大电压,就像是一个IC芯片,他的供电源是 ...

这样说吧,我用一个单片机,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是5V,但是PROG编程时此脚需要提供一个6.7V的电压,所以我想用一个升压电路来解决此问题!
不知是否回答清楚?

网友B:
    如果不怕贵,且电流需求较大,就用个boost电路;
如果想便宜且电流需求不大,就用个倍压电路然后用个稳压二极管(便宜)就行了,当然也可以在倍压之后用个LDO(贵)。具体电路查看模拟电子技术相关内容即可······
    你的需求我觉得用第二种方案就行了

网友:
    没有一个大电压,就像是一个IC芯片,他的供电源是5V,那么它的端口输出的电压最大也只能是5V,楼主要明白你这个电路的升压难度所在。

多看点书  不要乱说  会害人的懂不?
    升压太简单了,又便宜,只要电流不是很大(根据功率和效率自己估算下就知道了),随便BOOST,库克变换,倍压什么的都可以。当然倍压一般相对比较便宜。

网友C:
    6.7V,多大的电流。

如果是小电流, 5mA以下,可以用MAX32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6.7V,多大的电流。

    如果是小电流, 5mA以下,可以用MAX3232。

    电流很小,但用232怎么实现,能给个详细点的介绍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怕贵,且电流需求较大,就用个boost电路;
    如果想便宜且电流需求不大,就用个倍压电路然后用个稳压二 ...

直流倍压怎么实现?这块不太懂,还请说详细一些!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小,但用232怎么实现,能给个详细点的介绍吗?
    谢谢!

很简单啊。

看看MAX3232的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

看看MAX3232的手册就知道了。

MAX232只是一个串口电平转换电路呀?有没有具体点的?比如图纸什么的,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倍压怎么实现?这块不太懂,还请说详细一些!
    谢谢!

1、不好意思,昨天没想太多,如果要这么用的话你得有脉冲波形才行。不晓得你的5V是怎么来的?如果是buck过来的就好办(不过估计你的电路不是,毕竟你是说5V去升6.7V,所以这个方案对你应该不可行)。

2、我看到有人说让你用MAX3232,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让你做一个RS232电路,然后利用MAX3232的V+脚的电压,这个电压可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不过这个你得仔细看看芯片手册,因为我给SP3232供电3.3V的时候V+是5.5V,所以如果你给芯片供电5V输出是否大于或者等于6.7V就不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好意思,昨天没想太多,如果要这么用的话你得有脉冲波形才行。不晓得你的5V是怎么来的?如果是buck过 ...

    很有道理,谢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D:
    运算放大器不就是用来升压的吗

    反对!: 5.0
    反对!: 5
    回去多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算放大器不就是用来升压的吗

运放是信号放大的,并不能升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是信号放大的,并不能升压!

    哦,这样啊,升压看来得要专门的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不好意思,昨天没想太多,如果要这么用的话你得有脉冲波形才行。不晓得你的5V是怎么来的?如果是buck过 ...

    正如楼上第2点所说的,LZ可以一试。

    我有这么用,MAX3232 的V+ 产生6.7V电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3-03-19):
    用MC33063,便宜啊,并且能够达到400ma.

网友E:
    MC34063 會比 MC33063 便宜。差別在MC34063 商業規格(0~+70度)、MC33063A工業用(-40~+85度)、MC3306AV軍用規格(-40~+125度)。

网友:
    如果是串口编程的话 网上一堆下载器。。。。二十几块钱。。3.3V 5V电压都兼容 楼主随便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34063 會比 MC33063 便宜。差別在MC34063 商業規格(0~+70度)、MC33063A工業用(-40~+85度)、MC3306AV軍用規 ...

好的,搜集一下,谢谢!

网友:
    用TPS61040可以满足LZ需求

网友:
    建议楼主用MC34063,简单又好用。只要线路无误成功率非常高。

网友(2014-03-14):
    设想7805 的地端有一个1.7V 的电压,那么输出就是6.7V了

楼主(2014-06-20):
    不错,外围件很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