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语句意思

楼主(2012-12-19):
fprintf(myform "POPUP <ENUM>\"ITEM1\"\"0\",\"ITEM2\"\"1\",\"ITEM3\"\"2\",\"LAST ONE\"\"3\".\n\n")

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 望高手指点  谢谢
mail: icebluexiong@163.com

网友:
向 myform 文件接口中写 "POPUP <ENUM>\"ITEM1\"\"0\",\"ITEM2\"\"1\",\"ITEM3\"\"2\",\"LAST ONE\"\"3\".\n\n" 这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将是文件中的一部分,该文件用来定义一个skill窗体中的下拉菜单中的元素集,ITEM1为显示名,0为field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