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SPB V16.60补丁Hotfix_SPB16.60.001_wint_1of1下载地址

楼主(2012-12-19):
cadence allegro SPB V16.60已经推出补丁文件了!

现在提供下载地址:http://www.orcad.nl/patches/Hotfix_SPB16.60.001_wint_1of1.exe
目前可以下载,并且成功安装了!

   本补丁可以说修补了16.60存在的很多bug等问题。具体更新内容可以参考本论坛的:https://www.eda365.com/thread-81358-1-1.html

hotfix16.60.001

hotfix16.60.001

网友:
    有个板凳坐也好,来看看!

网友:
    太强大了,终于可以安心使用了。

网友:
    真是神速呀

感谢楼主

网友:
    真是太感謝了啊....

网友A:
    升级后CAPTURE不能用了,PCB 可以

网友:
    大家装了用原来的破解还能用吗?我装了这个补丁,是不能用了。

网友B:
安装后原理图系列都不能用了 提示无法定位输入点于orDb_Dll.dll
PCB正常,什么原因,LZ又是什么情况,大家可以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装后原理图系列都不能用了 提示无法定位输入点于orDb_Dll.dll
 PCB正常,什么原因,LZ又是什么情况,大 ...

出现这个问题最好先检查你的环境变量,把cadcence所在的PATH变量提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个问题最好先检查你的环境变量,把cadcence所在的PATH变量提前

谢谢,我已经把cadence所有的变量提前了,还是没用,我不安装补丁就可以用,装了就全部悲剧,版主现在用补丁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已经把cadence所有的变量提前了,还是没用,我不安装补丁就可以用,装了就全部悲剧,版主现在用补 ...

已经用上补丁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后原理图系列都不能用了 提示无法定位输入点于orDb_Dll.dll
PCB正常,什么原因,LZ又是什么情况,大 ...

关于你遇到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发现。我已经用上补丁了,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已经把cadence所有的变量提前了,还是没用,我不安装补丁就可以用,装了就全部悲剧,版主现在用补 ...

引用rx_78gp02a的方法安装就可以了:不少人遇到破解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使用正确的安装方法。此方法只适合使用pubkey破解的16.5和16.6用户。
为何使用pubkey破解后的程序打上hotfix补丁再次破解会没法使用,原因不再详述。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5\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把spb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
删除spb16.6文件夹并把spb16.6old改回spb16.6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次安装补丁只能往新版本装,比如装了hotfix28以后就只能装29而不能装27。新版本的HOTFIX会覆盖之前所有版本补丁所修改过的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CAPTURE不能用了,PCB 可以

我的也是, ORCAD找开说什么无法定位到一个*.dll上,PCB倒是没什么问题 !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 ORCAD找开说什么无法定位到一个*.dll上,PCB倒是没什么问题 !求解

引用rx_78gp02a的方法安装就可以了:不少人遇到破解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使用正确的安装方法。此方法只适合使用pubkey破解的16.5和16.6用户。
为何使用pubkey破解后的程序打上hotfix补丁再次破解会没法使用,原因不再详述。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5\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把spb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
删除spb16.6文件夹并把spb16.6old改回spb16.6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次安装补丁只能往新版本装,比如装了hotfix28以后就只能装29而不能装27。新版本的HOTFIX会覆盖之前所有版本补丁所修改过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rx_78gp02a的方法安装就可以了:不少人遇到破解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使 ...

 谢谢!
不过我把电脑得新了, 又把软件重新的装了一遍。这次我是装好后接着着丁再破解的。没有出问题 了

网友(2013-01-22):
谢谢发布,下载安装,看看是否管用

网友E:
我装了更新也破解不了了 怪哉! 还有人有同样的问题吗 ??

网友:
    lz,连接无法下载,是否已经过期了。

网友:
    lz,是否可以传到百度云盘或115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装了更新也破解不了了 怪哉! 还有人有同样的问题吗 ??

以16.6为例说明已经破解后安装HOTFIX的方法

不少人遇到破解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使用正确的安装方法。此方法只适合使用pubkey破解的16.3、16.5和16.6用户。
    为何使用pubkey破解后的程序打上hotfix补丁再次破解会没法使用,原因不再详述。

    基本思路:由于升级包是基于基础版(16.6)制作而成的,是历次升级补丁的合成体;升级包在安装的时候不进行原来数据的校验,只是一味地覆盖安装,所以可以使用替换法来完成以下步骤。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1、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2、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3、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4、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6\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5、把spb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
6、删除spb16.6文件夹并把spb16.6old改回spb16.6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次安装补丁只能往新版本装,比如装了hotfix28以后就只能装29而不能装27。新版本的HOTFIX会覆盖之前所有版本补丁所修改过的文件。

网友(2013-12-18):
如何安装补丁?有没有安装步骤呀?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