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测量外框的时候老是测得不对

楼主(2012-12-20):
如题,如何在测量的时候抓到我所需要的线,并且测量的结果是两线中心的距离 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A:
用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命令

我就是用的这个 但就是测得不对 抓不到我要的线

网友:
很正常,按照下图所示,如果抓不到,很有可能你的线有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