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LLEGRO完美转换成pads的,收费的也可!

楼主(2012-12-20):
有没有allegro完全转换成pads的,不掉东西,收费的也可!

网友:
用PADS9.5自带的自己试下

网友:
完美的恐怕没有。

网友:
    基本上一样的倒是可以

网友A:
    要第三方转的 allegro for AD for PADS 而且元件被破坏了 成了单独的焊盘和outli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第三方转的 allegro for AD for PADS 而且元件被破坏了 成了单独的焊盘和outline

不用第三方转,你这样转掉的东西更多,pads9.3以上的版本集成了mentor的dfl skill,集成到allegro中即可,但是要不掉东西是不可能的,你想想allegro有多少个层面?多少个集合,pads才多少个,两个软件的差异决定了不可能有通用的转换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allegro的自建用户层建立一个屏蔽框,转入pads谁会知道你有个用户层啊???

网友:
    allegro-ad-pads

    掉覆铜!

网友:
    这个肯定是掉的 但是你说的转换是低版本的 现在不太好直接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