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rcd中不识别那些特殊字符

楼主(2012-12-20):
请各位大虾赐教,在orcad中,不识别那些特殊字符,或都只识别那些字符。

小菜鸟在此静静等待。

网友:
ORCAD 畫原理圖的時候,對於特殊符號要求不高。反而是要轉 Allegro 網表的時候, Allegro 的要求倒是特多,常常是這個符號不行,那個符號也不可以。至於是那些符號不可以使用,我倒是沒有去注意 (因為我本身是使用 PADS )。

楼主:
悲崔的是本人就是用的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