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度走线会对电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2012-12-20):
请教下各位大虾:90度走线会对电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这样子的,由于我在画完板子后在某个焊盘上打孔,当时没有注意下面有电源线经过,结果孔打下去后,电源线就自动避让了,然后出现了非45度的角,大概90度左右吧,有点尖尖的,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可惜来不及了,板子已经开始生产了。所以我想问下这种情况下对电源影响到底有多大?呵呵。都是自己粗心造成的错啊。如果回来测试电源不行的话,就只有重新再投了。

网友:
    电源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主要是高频信号线不能走90度角。

网友:
    线多宽?给什么供电?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一般情况下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太过担心!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如果两端还有去耦就更能放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如果两端还有去耦就更能放心些!

呵呵,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