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原理图中的不同模块对应不同的PCB的问题~~~~~大神请入

楼主(2012-12-20):
小弟画一个原理图,原理图中有不同的模块,现在根据物理位置尺寸的要求,要把不同模块分放在不同位置上。这样就要求把PCB分割。应该怎么画板啊~~~~怎么指示厂家分割PCB。。。

网友A:
是在一个板子上还是在不同的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一个板子上还是在不同的板子上?

首先,是同一个原理图工程,各个模块通过连接器插线连接,其次,做PCB的时候做一块板子,然后在分割成不同的子板,安装在机器里的时候每个子板安装的位置不同。就是这样,所以我想怎么在PCB中添加分割板子的线,铺铜或者ROUTE KEEPIN区域设置,要几个Board Outline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同一个原理图工程,各个模块通过连接器插线连接,其次,做PCB的时候做一块板子,然后在分割成不同 ...

你可以在不同的pcb中做,然后出光绘文件,再用cam软件把两个板子拼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