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gerber

楼主(2012-12-20):
allegro出光辉文件有点不解,全部出正片行不行,和出负片有什么区别,望各位高手能帮忙解答。

网友:
    全出正没问题。。。。

网友:
    正片是所见即所得:负片是看见的就是不需要的,正好和正片相反,但两者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通常都用正片,对于大的服务器的板子才用负片。负片可以减少DRC Check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