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pture--pspice

楼主(2012-12-20):
orcad 画了很大的图,能不能只仿真一部分图?
怎么设置呢?

麻烦大家了!谢谢。

楼主:
发现TEST BENCH 可以做这个事,但是在菜单上找不到位置,版本16.5
是不是被忽悠了?

网友:
單純的 Capture + PSpice 是無法如此進行.
但是如果是 Capture/w CIS 就可以做局部電路的模擬.
但前提是所使用的零件都必須是由 CIS 帶出來的 , PSpice model 也必須是掛在 CIS 裡面.

楼主:
谢谢!已经在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