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12-12-20):
请问这个图里面的2512的大电阻里面能走线吗?其中两条粗线都是电源线,上面的粗线是6.5V,下面的是3.3V

网友A:
有条件尽量不走(有条件指的是还有其他的层可以走或者可以打孔绕开)

如果没有,可以走。

打个比喻,一个人手无寸铁被一群坏人追杀至山顶,前面是悬崖,后面是手持刀棍的追兵。

如果你是那个人,你的选择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尽量不走(有条件指的是还有其他的层可以走或者可以打孔绕开)

如果没有,可以走。

那我就从悬崖上跳下去,反正死活都得死。跳下去还有可能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尽量不走(有条件指的是还有其他的层可以走或者可以打孔绕开)

如果没有,可以走。

如果是在武侠小说里,我会跳崖,因为下面肯定有武功秘籍或美女,最重要的是我不会死的。
现实社会,还是跪地求饶吧。因为只有活下去,才能报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尽量不走(有条件指的是还有其他的层可以走或者可以打孔绕开)

如果没有,可以走。

 都逼到这份上了,不能穿线也得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