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放大后为什么又要π网衰减

楼主(2012-12-20):
如题
射频信号输入经过放大后,又要进行衰减,然后又放大又衰减。为什么啊?

网友A:
1.增益不是越高越好,如果一个系统需要20dB Gain, 我一个放大器是13dB,一级又满足不了,2级就26了,所需要加一个6dB衰减;
2. 放大器增益高容易自激,加这个有利于增加隔离,减少自激可能。

网友:
哈哈。。。。。学到知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益不是越高越好,如果一个系统需要20dB Gain, 我一个放大器是13dB,一级又满足不了,2级就26了,所需要 ...

谢谢!
我看到有的资料上有说,放大器的输入增益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一个放大器的输入增益是20dBm,而实际给它的是21dBm。达到跑和就不起放大作用了。会不会有这么个情况存在啊?

网友:
会饱和,放大功能有,但是放大能力会下降。评估这种特性我们一般称之为功率压缩点,常用1dB ,3dB功率压缩点。

网友B(2013-07-09):
版主,新人求解:放大器的P-1是越大越好吗?还有P-1衡量的是放大器的线性还是放大能力?P-1过推后会不会烧坏放大器?

网友:
补充一个问题:放大器之间的π网连接有没有参考匹配连接的作用?谢谢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放大器之间加PI衰减,也可以改善反射性能,更有利于稳定。同时,完成级间增益分配,最终达到系统安排的各级指标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新人求解:放大器的P-1是越大越好吗?还有P-1衡量的是放大器的线性还是放大能力?P-1过推后会不会烧坏 ...

好好去看看P-1的定义,P-1说的是放大器的线性放大能力应该用增益来衡量

网友(2013-08-08):
加衰减是为了使输出功率符合下级输入功率的要求,缓和阻抗变化,据说还可以提高系统信噪比..

网友(2014-06-06):
作为射频电路,n网有时用来作为输入和输出阻抗匹配

网友(2014-08-28):
放大后,衰减又放大,我个人觉得作用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匹配阻抗、另外一个就是为了匹配PA的增益,线性范围,减少失真

网友:
以前做广电传输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收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