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Mask

楼主(2012-12-20):
出GerberSolder Mask时,有些零件脚怎么连在一起,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因为引脚太近,引脚的阻焊盘重叠的缘故?

网友:
表示那里都不需要铺绿油  正常现象

网友:
    都开窗了。

楼主:
    间距是0.5

楼主:
    明白了,的确是引脚太近的问题,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