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Script时为什么不行啊,请高手指点!!!急!!!

楼主(2012-12-20):
调用Script时,Replay 的时候,有两个路径:Command not found: D:\scr\g5.scr D:\scr\g1.scr,不管用什么前面都有个D:\scr\g5.scr。所以调用不了,麻烦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script代码贴上来

楼主:
# Allegro script
#        file: F:/Allegro/1220/g0.05
#        start time: Fri Dec 21 10:45:57 2012
#        Version: 16.2 p005 (v16-2-57E) i86
version 16.2

setwindow pcb
trapsize 2011
generaledit
prmed
setwindow form.prmedit
FORM prmedit view_grids_button
setwindow form.grid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0.0500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0.0500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0.05 0.05 0.05 0.05 0.05'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0.05 0.05 0.05 0.05 0.05'
FORM grid done
setwindow form.prmedit
FORM prmedit done
setwindow pcb
generaledit

#        stop time: Fri Dec 21 10:46:34 2012

楼主:
这个应该没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操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
录制然后直接replay,然后前面会出现D:\scr\g5.scr  + 刚录制好的文件!

网友:
是不是scriptpath路径设置错误
allegro不认识反斜杠的

楼主:
路径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skill axlShell("replay [要运行的scriptfile路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径应该是没问题的!

script内容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