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Allegro焊盘的连接点

楼主(2012-12-20):
如图1所示一个金手指按键封装,由左右两个“手爪”式的焊盘组成。
在布线的时候,无论是去连接左边的焊盘还是右边的焊盘,走线一定
要走到封装的中心点才算连接上了焊盘,否则DRC就会报错说未连接
(但是走线到中心点会带来一个短路的问题)。

请问,如何才能让走线走到图1示中的红色圆圈位置所示的点,就算连接
上了,而DRC不再报错呢?

楼主:
点引脚1和引脚2的中心都重合在一起。没有办法布线!

网友A:
    把二个SHAPe的中心,移到边上,或者走线时不要snap to connect point就行了。。。。同时FIND 选 上SHAPES 。试试看。。。

网友B:
    请教下这个封装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个SHAPe的中心,移到边上,或者走线时不要snap to connect point就行了。。。。同时FIND 选 上SHAPES 。 ...

谢谢你。
问题已解决,用的就是“把二个SHAPe的中心”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个封装怎么做呢?

    在自定义符号symbol中的shape-->polygon画这个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