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I2C配置寄存器,收不到ACK信号,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21):
求助:用I2C配置寄存器,收不到ACK信号,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有没有Nack?检查芯片的从地址是否正确?看看从芯片是否上电是否正确,I2C上拉是否正确?

网友:
没有ACK就是没有响应啦,硬件问题概率比较大,或者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