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PCB怎么显示飞线啊?

楼主(2012-12-21):
AD9,PCB怎么显示飞线啊?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用快捷键"N"

楼主:
大佬,我试过了,真没反应啊,是不是规则还要设置的?

楼主:
是另一个设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PCB上不显示飞线,请问怎么解决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PCB上不显示飞线,请问怎么解决的?多谢

在右下角:PCB栏----》不能选择From-TO-Editor。我也是论坛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右下角:PCB栏----》不能选择From-TO-Editor。我也是论坛上看到的,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