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怎样将PCB零件标号对应原理图零件编号?

楼主(2012-12-21):
各位大大,我在用AD9时,在原理图中改了零件编号,想在PCB中对应起来,结果更新PCB后,整个零件是先删除后添加的,又要重新布线,怎样做才能只更新PCB中的零件编号呢?

网友A:
是你原理图中的位号变更了对吧。如果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的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器件封装原点变了。如果是封装原点变了倒是可以实现你说的效果。
保存好原坐标文件----更新原理图------导入原坐标文件到更新后的PCB中

网友:
room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原理图中的位号变更了对吧。如果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的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

我有两块布一样的板子做拼板,手动改了PCB中的零件编号,原理图中的没改,现在想将PCB中的零件编号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