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线时可以选择多根线一起走

楼主(2012-12-21):
不知道是在layout中 还是router中,可以拉线时可以多跟线一起拉。忘记怎么设置得  有知道的请指点

网友:
这个要设置类似差分线一样的并行走可是不实用

网友A:
layout里可以用总线走线工具,

网友: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yout里可以用总线走线工具,

    正解,不过一直都觉得PADS的总线走线很难走。

网友:
    版本低的PADS都总线直线不能用。

网友:
    在PCB里面DRP一下,让后选择要走的那一组线(尽量准备开始的线位置差不多)然后在设计工具里面选择BUS Router就可以了,结束是右键里面有END

网友:
    总线走线,不过不是很好走,但是总线走线时过孔几种方法的变更怪有意思的!

网友:
    没有pcb editor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