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rror:couldn't read cdb from project file怎么解决 急

楼主(2012-12-21):
我的工程文件再进行打包时报error:couldn't read cdb from project file错误,新建过程一样会出现,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
紧急求救,请各位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重装软件和系统都不能解决

楼主:
来高手帮解决吧

网友A:
装软件的过程能中有报错吗?是EE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软件的过程能中有报错吗?是EE什么版本?

wg2004_sp2,公司统一用的,安装时没有报错,以前时好用的,后面公司对文件加密,就不好用了,重新安装也不行!其他同事没有问题,我怀疑时安装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版本还真有些老,不好意思我还没用过,无法给你提供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还真有些老,不好意思我还没用过,无法给你提供建议了。

依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