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与本地数据库同步问题

楼主(2012-12-21):
      我是用一台电脑做的服务器,用SQL2000来共享,数据库用ACCESS,从放置器件到LINK器件都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原理图LINK之后,全部是绿色显示,但是下次打开在PART MANAGER 里UPDATA的时候就会提示有些数据更新,不管按YES或者NO,确认之后,很多以前LINK过的物料又全部变红了,请教达人呀!附图:
      提示警告:WARNING #16007 Could not resolve a duplicate entry found in database table for the schematic part - XXX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花儿都谢了,高手都冬眠了麽···

楼主:
     做了很多实验,初步分析原因如下:源数据库中有数量一列,只要更新了数量,再次打开原理图进行UPDATA的时候,现在已不再提示物料的数量与数据库里的不一致,而是直接弹出对话框,报告为:提示警告:WARNING #16007 Could not resolve a duplicate entry found in database table for the schematic part - XXX
      目前分析就是因为没有弹出对比对话框,就不能选择是否与数据源同步,最开始有部分物料提示是否同步数据库,选择YES,就可以变为绿色,现在是全部都不给选择了,直接警告!
    请问:有谁知道为什么会弹不出对比对话框呢?

网友A:
我本人只有使用 CAPUTRE ,沒有用到 CIS 的数据库功能,所以有關数据库使用不熟悉,暫時無法幫你忙,只能幫你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本人只有使用 CAPUTRE ,沒有用到 CIS 的数据库功能,所以有關数据库使用不熟悉,暫時無法幫你忙,只能幫 ...

还是谢谢你哈,问题刚刚解决了,是因为PART NUMBER,在UPDATA的时候,part number是主键,不能重复,数据源有重复的,所以不提示同步!

网友(2018-12-05):
有没有配置数据库的文档可以分享一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