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原理图每次打开都会提示字体替换

楼主(2012-12-21):
为什么每次打开Logic都会提示字体替换??烦死了,该怎么弄才能在下次打开的时候不提示?

网友A:
    使用系统默认字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系统默认字体就可以了。

解决了,我将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manual, 字体选择的第一个,后来打开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不错,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也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