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个或某几个SMD焊盘进行热焊盘设置

楼主(2012-12-21):
如何对单个或某几个SMD焊盘进行热焊盘设置?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大虾们都帮帮我啊

网友(2013-06-15):
我也想知道,不过好久都么有人回答咧

网友:
    楼下给答案

网友:
    没有这功能~

网友:
    可以把你要改的几个焊盘(插件或者SMT)设置成其它形状,如矩形或椭圆,Oval,然后做热焊盘,其它选Flood over。

    把器件PIN1改成矩形

    把器件PIN1改成矩形

网友(2013-08-08):
    可以在焊盘上画铜皮连接   人为"制造"出热焊盘的4个SPO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