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添加防静电标识啊?

楼主(2012-12-21):
allegro中如何添加防静电标识,请高手指导!

网友A:
首先要做好一个防静电标示的封装,软件通过放假器件把这个放进去就OK了,还有其它方法也行,但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我用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做好一个防静电标示的封装,软件通过放假器件把这个放进去就OK了,还有其它方法也行,但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我用过很多次了

怎么放假器件啊,allegro新手,不是很会用,请说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