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可以合并不?

楼主(2012-12-22):
    有一块电路,要求比较高,要做到一模一样。但是又只有GERBER文件。抄板的话肯定有差,所以我就想我画一部分电路出了GB,然后在CAM里合并GB,不知道咋样。两块电路的连接只有几根数据线和电源、地。不知道有木有人这样搞过?还有弱弱的问下、不同LAYOUT软件出的GB是一样的嘛(层设置这里)?

网友:
    你不管怎么做差别都是有的,只不过是区别的大小而已,除非板子是在同一批出来,不然的话总有些不一样

网友A:
    gerber 合并是可以的,用cam350就行,只是要注意好单位一致,衔接之间定位要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 合并是可以的,用cam350就行,只是要注意好单位一致,衔接之间定位要准确。

主要的问题是,两个的layout软件不一样,我怕出的GB有差。层的误差会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的问题是,两个的layout软件不一样,我怕出的GB有差。层的误差会不会??

不同软件,你可以试试,层设置单位对应好,做好后仔细检查下。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你就算在350里面合并好了GERBER能直接进板子吗?如果不能为什么要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你就算在350里面合并好了GERBER能直接进板子吗?如果不能为什么要合并?

 合并好了就打板啊,没说要转成PCB的。以后这个板子只看GB文件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