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有2个DDR2,能不能只焊其中一个

楼主(2012-12-22):
PCB上的两片DDR2是接到同一个控制器中的,即原来是32bit位宽的,我能不能只焊其中一片,然后配置DDR2控制器为16bit位宽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反射波会有点强,如果做好终端匹配的话,要把这些匹配的电容电容加上。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可以省略的是高16bit还是低16bit。或者说在控制器端可以配置。

望大侠解疑答惑

网友:
ddr2 不需要匹配电阻,只是地址线多个stub而已,呵呵。
可以配置成16bit的用。
肯定是保留低16bit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