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am3352设计请教

楼主(2012-12-22):
大家好,我是硬件设计的新手,想请问一下,am3352这款芯片加上外放功能的话,应该要怎么实现呢?
大家提点建议吧,多谢各位了

网友A:
你3352用的是哪个芯片做内存,目前调DDR遇到一些问题,可以共同讨论一下哦

网友:
两片ddr2 MT47H256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3352用的是哪个芯片做内存,目前调DDR遇到一些问题,可以共同讨论一下哦

同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ac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B:
你找一个芯片把数字音频比如I2S或者是spidf转成左右声道输出就ok了。给你推荐一个简单的芯片PCM51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个芯片把数字音频比如I2S或者是spidf转成左右声道输出就ok了。给你推荐一个简单的芯片PCM5102

先谢谢了啊,我看到TI有款音频芯片好像有speak放大功能,TLV320AIC3107,然后把之前TLV320AIC3106换成这一款,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