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单片机的型号。

楼主(2012-12-22):
32脚单片机,封装是LQFP32的,四边都有脚,每边8个脚,2脚和3脚接13.56MHz的晶振,4脚接地,6脚接电源,,1脚和26脚接TXD和RXD,好像是控制MFRC500解码芯片的。
知道这种单片机型号的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2013-03-15):
ST Microelectronics STM8S Series

前面的敘述都對,但最後 Pin 1 和 Pin 26 的敘述不符。

16MHz 的 CPU 用 13.56MHz 的晶振也合理。

我查過它這一系列的所有 LQFP-32 封裝,Pin 1 都是 N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