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批量添加屏蔽过孔

楼主(2012-12-22):
地批量添加屏蔽过孔时,在同一块板上,都是GND网络,如果有三个地方要求增加的孔的密度不一样,一个地方增加的很稀疏,一个地方增加的比较密集,怎么操作?如图:

稀疏的地过孔

稀疏的地过孔

密集的地过孔

密集的地过孔

网友A:
    将密集的删除些不就稀疏了嘛

网友B:
    如果不知道怎么自动打孔,何不手动打孔呢,你想要什么样的密度都能做到!很多地方自动打孔都不如手动打孔,因为手动打孔你能考虑到更多问题,使板子性能更好。效率很重要,但板子性能才是第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密集的删除些不就稀疏了嘛

    过孔多的话要删到什么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知道怎么自动打孔,何不手动打孔呢,你想要什么样的密度都能做到!很多地方自动打孔都不如手动打孔, ...

老兄,自动添加过孔是知道滴,我的意思很明确啊,有两块地方,一块地方的过孔稀疏一些,一块地方的过孔考虑到性能,需要加密集的过孔,而且数量还有点多,如何使用自动添加功能达到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自动添加过孔是知道滴,我的意思很明确啊,有两块地方,一块地方的过孔稀疏一些,一块地方的过孔考 ...

    找一个没用的地平面,在你要打孔的地方画一个地平面,然后进oprions,然后按图上的选项试试

楼主:
    我找到方法了:先对整块板的地铺稀疏的铜,然后再在你想要加屏蔽地孔多的地方画copper框,设置层和网络后,出现一块地网络的铜皮,设置好Via Patterns(主要是在先前的基础上将过孔间距设置的小一点),右键/select shapes ,选中刚画的地网络的铜皮,右键/Via Stitch,密的过孔在区域内添加成功,然后右键/select shapes 删除这块铜,大功告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没用的地平面,在你要打孔的地方画一个地平面,然后进oprions,然后按图上的选项试试

和你想的一样:我找到方法了:先对整块板的地铺稀疏的铜,然后再在你想要加屏蔽地孔多的地方画copper框,设置层和网络后,出现一块地网络的铜皮,设置好Via Patterns(主要是在先前的基础上将过孔间距设置的小一点),右键/select shapes ,选中刚画的地网络的铜皮,右键/Via Stitch,密的过孔在区域内添加成功,然后右键/select shapes 删除这块铜,大功告成。

网友:
    对的,可以画两块铜,分别设置 VIA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01):
    我采用的方法是:找个有GND焊盘,然后走线出来,结束时带过孔。再把走线删除,这样就找到了一个GND的过孔,用Ctrk+C,再用Ctrk+V。想在哪儿加就在哪儿加,随心所欲。删除用Delete